[维修求助]
求助大神

楼主(2023-02-12):
息屏状态下高频率重启,亮屏使用很少重启,维修师傅查不出问题。面容完好 听筒完好 相机完好 就是会重启 时间也不规律。求高手指点

网友:
说重启又不说机型,截图还完美的避开了机型那一行。参照鑫智造IOS重启日志分析。Prs0代码

网友:
估计CPU问题吧

网友:
把音量键排线拔了试下。报错代码可能是指南针电路导致,iPhone11指南针芯片在音量排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