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50m-et m2 15秒关机

楼主(2023-02-12):
b150m-et m2 15秒关机 几个822/472都看过了,谁知道点在哪?

网友:
建议师傅查一下缺少哪路电压

网友:
主板挡板接口那里的usb附近一个个的测,还有桥附近的那个5脚的usb oc那里。华硕低端做工粗糙

网友:
检查主板上所有USB OC# 信号

网友(2023-03-24):
oc全检测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