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MD CPU蓝屏 花屏解决办法

楼主(2023-02-12):
版号NM-D071
客户今天拿过来说机器有时候蓝屏死机,我一看是联想AMD CPU 我就说是cpu问题,直接报价开搞 重值CPU解决问题

网友:
不会是内存问题吗

网友A:
这个机器搞了好几个了,通病重做U

网友B:
AMD的U除了便宜,都是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搞了好几个了,通病重做U

是虚焊了吗?

网友:
所以是低温锡?

网友:
这个u 重值的可以。相当漂亮 。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有铅会翻修

网友:
联想小新,用的低温锡,所以容易虚焊,都成通病了

网友:
网版都还没备呢

网友C:
你们怎么说通病是U,我同事给我说10个,9个是内存

,肯定一个人在说谎

网友:
今天也修了台二修联想小新4600U,看到CPU边上的焊油,直接上bga干他,果断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U除了便宜,都是缺点

amd的电脑再便宜也不会买,性能差,问题多,不是cpu虚焊就是显卡虚焊,焊了之后用不久还会返修,

网友:
便宜的ADM

网友:
评论区尽是说别人AMD 坏话

网友:
现在CPU引起的问题太多了,关键有时机器又能亮,按维修报,客户接受不了风险,按换U报价,客户又接受不了价格

网友:
好多都说这样,为维修师傅赚票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怎么说通病是U,我同事给我说10个,9个是内存,肯定一个人在说谎

这机器U和内存都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