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松下CF-LX3EDKCS_解密bios

楼主(2023-02-13):
已经测试可以对松下这个型号有密码的电脑解密。
但是要重新改写ME不然可能会发生启动时间长或者无线网卡用不了的问题

解密BIOS

网友A:
这个怎么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用的啊??

遇到这个系列机器有密码的直接刷就行,刷机前要备份。
刷好之后如果网卡或者蓝牙不能用把原本的ME刷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