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华硕FL5900U板号X556UV-MBREV3.1,插电自动上电,电流0.14A

楼主(2023-02-13):
华硕FL5900U板号X556UV-MBREV3.1,
插电自动上电,电流0.13A

测量各电感发现,只有CPU的供电没出,别的都正常了,感觉应该是BIOS问题,下了两个刷上,一个是不上电,另一个自动上电要等20秒左右才亮。又下了一个,刷上发现点亮正常,关机也正常。

装客户的硬盘测试,发现开机正常,关机后电源灯一直亮,
(弯路从现在开始)以为是BIOS不对,又下了一个刷上,插电不亮了,电流只有0.12A了,再刷回之前正常亮机的BIOS发现,上电也是0.13A左右,就这样来来回回找BIOS刷测试弄了十几回(我自己有两个这种BIOS芯片),就差买个BIOS芯片了,实在想不明白是哪里的问题,本来可以正常点亮的把BIOS芯片拆了再怎么刷都不会亮,拿着主板看了半天,板子背面没有什么东西,BIOS这一面最近的只有一个电容,抱着试试的想法,换个电容,

换完再插电电流直接0.5A多,接屏0.66A,正常显示,(用客户的系统关机电源灯一直亮是系统问题,用自己的硬盘做个系统关机是正常的)到此维修结束。

亮机快的BIOS打开后如下面

压缩包里我放了三个我刷了能亮的BIOS,大家自己测试合适自己的。

网友A:
这个电容是滤波的,可有可无

网友(2023-04-05):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是滤波的,可有可无

后来发现,和这电容是没关系,现在返修了,还是老问题,搞不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