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G2810报错E03,查看绝对无卡纸,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2-13):
打印机佳能G2810,有时候打印,纸搓进去了,但是没有打印。纸直接出来。然后报错E03卡纸只要纸进去,不打印,然后空白纸出来,就报这个错误。拆开看了里面没有卡纸或者异物,请教高手 ,这是什么情况?
佳能

网友A:
换个搓纸轮就行了
鱼不好钓
换了整个进纸器好了,也有可能是搓纸轮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搓纸轮就行了
换了整个进纸器好了,也有可能是搓纸轮

网友:
一般是搓纸轮分页器不行。还有个可能掉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