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U盘引导卡慢怎么回事?

楼主(2023-02-13):
发现一个没见过的问题,开机状态在windows界面,U盘读取速度是正常的,然后开机U盘引导,非常慢,大约要等半小时左右才能启动好安装程序,启动好后就能正常操作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换了好几个U盘都是一样。
论坛的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问题?
顺便说一声主板是清华同方 G31T-M5 V2.0,bios恢复出厂设置也没用,由于找不到BIOS下载,不知道是不是BIOS版本问题。

网友A:
硬盘有问题吧,还是U盘是水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问题吧,还是U盘是水货

硬盘没问题,这么说吧,之前的电脑U盘引导速度都正常,然后因为之前的品牌机主板4G内存只能用3G,所以换了一个主板,结果就发现U盘引导启动很慢,但是硬盘启动没任何问题。

网友B:
硬盘有问题也会导致进PE慢,同样U盘有问题也会导致进PE慢,建议换个U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有问题也会导致进PE慢,同样U盘有问题也会导致进PE慢,建议换个U盘试试。

U盘确实没问题,换了好几个了,硬盘也一样,在别的主板上正常使用。

网友C:
这就是主板的问题,根本原因不知道,原理就是在dos下被识别成usb 1.1,所以加载超慢。联想g41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主板的问题,根本原因不知道,原理就是在dos下被识别成usb 1.1,所以加载超慢。联想g41也有同样问题

那应该就是了,我就觉得好奇怪,这难道不能bios更新解决么。

网友:
建议换其他USB 接口试试,有时候主板接口有问题,换一个接口可能能行。

网友:
主板问题,太老了,电脑升级就好了

网友:
可能这主板就这样,与BIOS有关

网友:
关注下,同求这个问题,有解答的么

网友:
不是优盘的问题,是这个主板的问题。

网友:
G31大部分默认启动时USB是1.1模式,用U盘魔术家启动就可以,启动菜单有里面有USB加速(启用USB2.0功能)

网友:
主板故障吧,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U盘慢实质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就是读与写的速度慢,读和写的速度为什么会慢,这就要看你的U盘是2.0的还是3.0的,如果是3.0的U盘,可你插在2.0的电脑接口上,那同样也读写速度就是2.0的读写速度,当然也会很慢地。还有一种就是安装的程序太多U盘读的时间长给你造成很慢的感觉,另外一种比较奇葩,就是USB3.5的U盘,看着好像比3.0快,但是它的弊端就是速度快就一会,然后就慢的像1.0,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商家没考虑散热的问题,速度越快热量越大,热量散发不出去就会卡慢读写速度的。

网友:
bios的问题老主板有些也有这个问题 建议2003pe

网友:
另外做个启动u盘看看,格式用zip试试!

网友(2023-03-15):
我遇到过的是PC内存小引起,还有就是U盘里面文件个数太多也有影响,不常用文件打包压缩后会好点

网友(2023-05-29):
银盘没问题的话 是不是3.0的呀 有的电脑确实u盘引导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