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用废主板的内存条座读不出spd

楼主(2023-02-13):
我根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8819-1-1.html    把废主板上的ddr3内存座那部分给锯下来了。焊完线用CH341a读取spd  但是读取的内容是空的,不是全是0就是全是F。我又百度了一下,是说12年以后的 ddr3的spd都有锁,且解不开。和这有关系吗?如果现在要维修ddr3内存条,难道只能买专用的编程器,200多有点舍不得买。望大佬告知一二。

网友A:
要给CLK和DATA连接两个电阻上拉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给CLK和DATA连接两个电阻上拉3.3V

这个接多少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多少k电阻?

随便,1K,4.7K都可以

网友:
最后还是放弃了,即使接上电阻 ,还是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