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12v短路维修

楼主(2023-02-13):
    各位老司机  atx12v短路最可能是哪里啊    我把相连的芯片全拆了还是短,难道要拆电容吗

下面图里圈出来的全拆了

网友A:
有时烧机大法也适用于主板,可调电源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烧机大法也适用于主板,可调电源加上

业余折腾玩没有可调电源

网友:
数码论坛很多用ATX电源改可调的,可以安排上。

网友B:
ATX12v短路重点查CPU供电电路中的主芯片和驱动IC,上下mos管,12V滤波贴片电容。先拆12V滤波贴片电容,再拆上下mos管,最后是主芯片和驱动IC。

网友:
烧鸡,我也业余我有4台可调

网友:
电源确定是好的吗,为啥先拆芯片,不拆简单,好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X12v短路重点查CPU供电电路中的主芯片和驱动IC,上下mos管,12V滤波贴片电容。先拆12V滤波贴片电容,再拆 ...

ATX +12V并没有CPU供电主芯片 驱动IC 上下mos管连接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上下管击穿,我碰到过

网友:
那就剩下电容短路了。

网友:
烧鸡师吃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X12v短路重点查CPU供电电路中的主芯片和驱动IC,上下mos管,12V滤波贴片电容。先拆12V滤波贴片电容,再拆上下mos管,最后是主芯片和驱动IC。

atx12v不参与cpu供电

网友:
那只剩下电容短路了

网友:
确实。太多可能了,烧吧

网友:
主板用12V的地方不多。查ATX插座的12V贴片滤波电容,以及PCI-e插槽边的16V 270uf/470uf电容,还有较新主板上的12V/5v dual电路中的转换MOS管。

网友C:
还是得烧机啊,买了个电源烧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估计电容短路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烧机啊,买了个电源烧一下就出来了

能告诉我最后确定是哪个短路吗?还有这是什么型号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