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Z7-KP7GC有那个同行知道那个是温控管,还有红圈里面的芯片是不是FB EN PCH

楼主(2023-02-13):
笔记本不定时掉电,BIOS下也掉,BIOS刷过,ME刷过,都是一样掉。一般神州掉电我修到的都是6脚温控和FB EN PCH信号,但是论坛找不到图纸,都不懂如何修了。有修过的同行知道的吗?

网友:
这确实有点头疼 看看电容方面 检查供电 检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