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速热水壶不出水

楼主(2023-02-13):
清洗后,才出现电路板断路故障底部闪了一下跳闸了。打开一看,开关电源部分短路,检查发现电源芯片烧了,更换后还是没显示,仔细检查,发现电源进来的电阻烧断了更换后他有显示了。显示弱,更换7805和电容。试机:显示正常按加热,泵工作一秒内部出一点水,显示温度2秒不出热水就停了再按都是如此。后来更换了控制继电器的三极管8050,二极管4007,甚至可控硅bt131故障依旧。水位检测正常没水也正常报警,加水后正常,温度传感器测量198K左右10度室温。  加热器电阻50欧左右。故障没改变更换继电器,还是一样。增加了继电器线圈通电指示,按了按钮亮1秒左右。  另外全部焊点焊了一次,基本排除虚焊可能。电容什么也是能换的都换了。实在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京东买了一个新的,结果温度只有74度,这个老产品可以达到沸腾。所以想修复他

网友:
可能是保护了,继续努力,购买更换传感器再试试100K3950

网友:
买了传感器,尺寸太长,换外壳后加入导热胶固化后换上,故障依旧,只是短暂的显示之前有134这样现在30-40这样似乎正常了一些。晚点准备做一个加热器工作外接指示。继电器已经动作感觉没加热来验证一下。

网友:
实验继电器通电了,加热组件没电。所以温度没上去保护,准备更换S8050再实验,买好,收到再实验

网友:
三极管买回来了,换上以后还是故障依旧,继电器短暂通电测试只有几v,三极管测试值237左右,三极管电阻4.7k也正常。继电器不动作。线路检查正常

网友:
看你开头解说我感觉还是电压输出不正常,查电压。

网友:
又检查,给信号原来修复的电源继电器不动作,外接12v继电器吸合。说明原来的电源没完全修改好。至此问题找到。本想换一个外接电源测试时,意外短路烧坏主控芯片。证明楼上判断正确。厂家一直联系不上只好宣告报废,虽然没有修好。但过程逐步判断故障点还是很有意思。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