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进来个大佬看看这是什么芯片。TB搜不出来

楼主(2023-02-13):
原装硒鼓的计数器寿终了,原装的鼓太贵了,国产的不耐用。
所以想找到图中的芯片编程 移植到原装鼓上。
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下 这个数据芯片的型号

网友A:
您拍的照片估计没几个能认出来芯片的

网友:
重新对下焦再拍一张吧。。。

网友:
照片看不清楚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拍的照片估计没几个能认出来芯片的

麻烦看看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貌似进错板块了?

网友:
打印机型号给我

网友:
这应该就是一个储存器吧

网友:
看不清楚啊。。。是flash吧

网友:
这不是24C04吗?

网友:
看芯片引脚都接什么呀,都知道差不多了

网友:
已经放弃了  直接换电脑板了

网友:
不是,但是大小引脚都一样

网友:
一般是24c  93c之类的

网友:
型号用放大镜看 阳光下看

网友:
请教问题,首先应该介绍清楚机器的品牌和型号,别人才好帮你解决。没头没脑的问题,神仙也很忙帮你。这个芯片看似个存储器,就按常见存储器试试,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有奇迹发生了。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计数器芯片,只能复制这个芯片,但是想pojie的话,还是在主板的打印机主板上的BIOS里面修改才能实现免芯片硒鼓。其实你如果要是有一个好的编程器是可以自动识别这个芯片,而且还能复制里面的数据。

网友:
直接问卖芯片的

网友B:
你可以把国产的硒鼓芯片用在原装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国产的硒鼓芯片用在原装上啊
不行 国产芯片机器不认。丝印被厂家打磨了 不好找替换的。
直接拿了个原装芯片读取数据 重新刷进去解决了

网友:
这个芯片像136w打印机上面的,如果是这个型号打印机上面的,其实就是24c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