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9082HP 芯片是H25JGT8A1M8R,跑绿显示的容量不对啥问题,求大佬

楼主(2023-02-13):
开任意容量跑,跑绿重新读到的容量都是512G ,小白一个,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这只是RDT成功

网友A:
去掉RDT扫描写的勾,再开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RDT扫描写的勾,再开卡试试

去掉rdt显示这个呀

网友:
RDT线下跑了没有?

网友A:
跑完后,带着RDT数据你再着开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完后,带着RDT数据你再着开卡试试

是rdt跑绿然后在去掉rdt扫描点开始吗,小白一个真心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rdt跑绿然后在去掉rdt扫描点开始吗,小白一个真心不懂....

右键是这个

网友C:
坏块过多了,RDT跑230多,你开512,开不出来的啊,降容开,设置里,应该是选2,还是选3,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坏块过多了,RDT跑230多,你开512,开不出来的啊,降容开,设置里,应该是选2,还是选3,来开!~

问题是我开30g也不成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