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nh77dp RSMRST信号怎么产生电路分析

楼主(2023-02-14):
    有电路精通者分析一下这个信号产生的时序

网友A:
现在我的故障是D25进水腐蚀掉件补上之后,RSMRST不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的故障是D25进水腐蚀掉件补上之后,RSMRST不出

U45   2脚有没有3v ,  进水这个D25   19v过来了吗   R292  R305分压3.5v 出来了吗    出来应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的故障是D25进水腐蚀掉件补上之后,RSMRST不出

19v 过D25  到 R292  R305分压  3.5v  驱动Q29  拉低 Q30  G集电压,然后U45 1脚  VDD3 上拉3v   2脚  EC_RSMRST#  3v   内部相与   4脚输出3v RSMRST#  ,简单点就是  U45  1  2脚 都要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 过D25  到 R292  R305分压  3.5v  驱动Q29  拉低 Q30  G集电压,然后U45 1脚  VDD3 上拉3v   2脚  EC ...

u45的条件我是知道,就是前面D25到Q29 Q30的不知道怎么工作的

网友C:
D25公共点19V过来然后分压,导通Q29拉低Q30的G极。简单点说就是q29导通,q30截止,然后3V上拉。楼上兄弟解释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25公共点19V过来然后分压,导通Q29拉低Q30的G极。简单点说就是q29导通,q30截止,然后3V上拉。楼上兄弟解释的很清楚了

谢谢兄弟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9v 过D25  到 R292  R305分压  3.5v  驱动Q29  拉低 Q30  G集电压,然后U45 1脚  VDD3 上拉3v   2脚  EC_RSMRST#  3v   内部相与   4脚输出3v RSMRST#  ,简单点就是  U45  1  2脚 都要3v电压

谢谢兄弟分析

网友A: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在这里我解释不通所以才有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在这里我解释不通所以才有疑问

那个是  钳位二极管   19v过来  会降到一个固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U45   2脚有没有3v ,  进水这个D25   19v过来了吗   R292  R305分压3.5v 出来了吗    出来应该就好了

修好了,之前是因为随便补了一个二极管,电压过不了,找了蓝天的同位置的料板拆了一个换上马上就好

网友:
取决VIN电压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在这里我解释不通所以才有疑问

这是稳压二极管,能反向击穿的,你上普通二极管的话把正负极对调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直接干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