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教大神,A1989的屏能接A1990上面测试吗?

楼主(2023-02-14):
一台A1990的机子能开机,外接正常,内屏无显示,怀疑是屏有问题,但手边没屏测试,正好有台A1989的屏肯定是好的,13.3寸的。不知道屏可以放A1990上面测试呢?有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用1707跟1708试过可以用

网友:
最好别乱接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查一下线序,电源只要要对就可以,大不了不亮

网友:
可以的,以前有试过

网友:
不可以,要改东西,私聊

网友:
屏价格很贵的, 这两个不能通用。很赞赏你休之前会思考一下,会问一问。

网友:
1146133845 这个是QQ号,可以加我

网友:
1146133845 这个QQ号,可以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