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 A1502 屏幕低成本维修一例

楼主(2023-02-14):
苹果 A1502 2015
820-4924-A
屏幕外观完好,开机黑屏无任何反应
用完好屏幕测试没问题,排除了主板的问题。

(A1502 不接电池只用电源适配器待机正常,但不触发,
论坛有朋友说不用电池可以开机,我测试反正是不行)

到这里通常就只有更换屏幕总成了,
可是这款屏幕实在是太贵,不甘心总想折腾下,

测量屏线接口
正常屏幕
5P   PP3V3_S0_EDP_SW   3.3V
1P   PP5VR3V3_SW_LCD    5V
30P   PPVOUT_S0_LCDBKLT     38V
故障屏
5P   PP3V3_S0_EDP_SW   3.3V         正常
1P   PP5VR3V3_SW_LCD    5V           正常产生大约5秒钟后掉电
30P   PPVOUT_S0_LCDBKLT     38V    背光供电始终0V

于是有个预感,有机会修好,
拆屏,屏轴盖向右拉,向上提,取掉屏轴盖,
取开天线,就可以看到 LCD 的控制条,这个真不错,不用拆屏玻璃了
型号是 LP133WQ2

拆掉屏蔽罩,从左到右,1 - 6 分别是:
1.   丝印51A3R20   没查到资料,从左边的背光接口看,应该是背光控制IC
2.   丝印ZUQ,查资料是TCA7408ZSZR,I2C寄存器
3.   丝钱464F,查资料是M24C64,存储IC,应该是码片了
4.   B1332BCPA,最大的一颗,显然是显示处理芯片
5.   TPS65642,电源控制器
6.   TPS65195,DC/DC电源芯片

加电测试,控制板上各个电感都没有电压,
海鲜市场上50钱买了块同型号爆屏,
首先更改了 1 背光IC,涛声依旧
然后再把 5,6,这两个电源 IC 全部更换,屏幕完美点亮,

没什么技术含量,当作一个资料备查吧,这块屏太贵,外观没爆的情况下,其实是可以尝试修一修的。。。。。。。。。。。。

网友A:
顺便讨论下电池锁死的事,
A1502电池目前被锁死,充电时电压只有2.1V左右,
保护板后级,用整流电源可以对电芯充电,从充电情况来看,电量应该还不错,只是锁死用不了,
讨论下,
是否可以找个没锁死,但电量严重损耗的电池,
在带电的情况下,更换电芯,
是否可以成功,有没有朋友尝试过?

网友B:
能找到锁的方式最好,肯定管理芯片有什么脚控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找到锁的方式最好,肯定管理芯片有什么脚控制吧

解锁基本上不用考虑了,
这方面APPLE一向控制得极其严格,
即使可以设备也极其昂贵,
只有动动歪脑筋看看有没有可能,
省钱为主,省钱为主。。。。。。。。。。。。。。。。

网友:
好思路,一般遇到都直接换屏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顺便讨论下电池锁死的事,
A1502电池目前被锁死,充电时电压只有2.1V左右,
保护板后级,用整流电源可以对电芯充电,从充电情况来看,电量应该还不错,只是锁死用不了,
讨论下,
是否可以找个没锁死,但电量严重损耗的电池,
在带电的情况下,更换电芯,
是否可以成功,有没有朋友尝试过?

苹果的电池激活需要你把坏的并联到能充电的上,关机冲。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苹果的电池激活需要你把坏的并联到能充电的上,关机冲。就行了

确认过吗?
如何并联?
控制板前,还是控制板后?

网友:
这才是芯片级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认过吗?
如何并联?
控制板前,还是控制板后?

深圳修苹果电池的跟我讲的,两个电池,从充电接口每个线都并联。我没试过。因为电池不值钱。他们是这样操作

网友:
楼主赚了不少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深圳修苹果电池的跟我讲的,两个电池,从充电接口每个线都并联。我没试过。因为电池不值钱。他们是这样操作

真的可以么?我有一块A1707的电池,买来全新的没有卖出去,安放了两年电量饿死了,现在充不进电,白白亏了一块电池,打算扔了,改天有这个型号机器我试试看

网友:
那应该是背光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可以么?我有一块A1707的电池,买来全新的没有卖出去,安放了两年电量饿死了,现在充不进电,白白亏 ...

我试过了,
无效。。。。。。。。。。。。。。。。。。。。。

网友(2023-06-23):
楼主你的故障是屏幕无图像无任何反应吗 不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