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4a87t 无显示

楼主(2023-02-14):
个电压都有上电键盘亮一下就熄灭跑马0000怀疑无pci或io无时钟五
示波器
怎么办呢
华硕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有有学习钻研精神,不错!学习钻研精神,不错!

网友:
新手吧,,,从零开始学吧,,

网友:
什么叫怀疑?有就有,无就无。

网友:
修这个我一般是先量一下复位,无复位再往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