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405D打印机清灰后,开机不能就绪,4灯闪烁

楼主(2023-02-14):
       打印机型号联想LJ2405D,本来可以正常打印,拆开清理定影重装后再开机就不能正常就绪了,开机电机转1秒钟,然后4个指示灯开始闪烁,这时按一下go键显示硒鼓与纸张的灯会亮,再按一下是墨粉与就绪灯亮,如果一直按着go就会在纸张与就绪之间跳动,然后再回复到4个灯亮。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A:
拆机看看,是不是有插头没有插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看看,是不是有插头没有插好

仔细拆装了一遍,好了

网友:
排线没有插好

网友:
还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