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surface pro5 硬盘改位置怎么改的

楼主(2023-02-14):
求助  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surface pro5 硬盘改位置能不能改的 图纸要怎么看的

网友A:
改硬盘位置还不如去补点,这是纯手工活。很显然,以你的手工达不到这个要求。有需要的话我专搞surface的,或许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硬盘位置还不如去补点,这是纯手工活。很显然,以你的手工达不到这个要求。有需要的话我专搞surface的, ...

好的 谢谢  是这种掉点的板有点多不想补,想看看有没哪个大神有一劳永逸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  是这种掉点的板有点多不想补,想看看有没哪个大神有一劳永逸的方法

在这个问题上,一劳永逸绝不存在。我上次研究双盘位的时候看过一眼,芯片电阻电容电感管子加起来要搬40-50个件,这是硬基础,搬完再看其他条件,后来就放弃了。也想看看论坛有没有那位大佬实操过。
不过你要用单盘位,供电可以想办法拉过去,能少二十几个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问题上,一劳永逸绝不存在。我上次研究双盘位的时候看过一眼,芯片电阻电容电感管子加起来要搬40-5 ...

好吧  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
买板吧 也要不了几个钱 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