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机械键盘

楼主(2023-02-14):
客户拿来一个机键盘说是买的比较贵600多元,故障是数字键0到9都不能用 其他字母和功能键都没问题。把键帽都拆下来螺丝在键帽下面 拆开后测按键的接触点发现0到9的是在一根线上并且上面没有电压,而正常的引脚有3.3v 电压。看着线路走向结果过孔了到板层里面了 不知道去哪里了。这种也没有电路图 只能跑电路了,拿着金属刷在主板上扫发现正常的引脚到一个芯片LPC11U37F,同样测其他组的发现也到这个芯片,芯片引脚旁边有印的字,发现Y3,Y4,Y2,Y7,对应的有按键,Y0,Y1,Y6 没找到,但是应该是这几个的其中一个,那就排除法把 一个一个测试,从数字键的引脚上飞一根线先接到Y6上发现不对 乱键,又重新焊到Y1上 测试发现正常了,把飞线粘好,开始组装键盘装好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看来以后有人拿机械键盘过来,我都敢修了
这个估计是太暴力,引起PCB断线了吧

网友A:
这里面没想到这么复杂

网友:
牛皮  有耐心  技术到位

网友:
这个收了多少钱

网友:
大佬厉害,真的是啥都能修啊

网友:
这键盘这么复杂的

网友:
收150元维修费高不高

网友:
,,nkjbhkjbkjvhgk

极致科技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jlbhjbhjbgulhbkjl

极致科技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没想到这么复杂

点击,查看顾客留言

网友:
谢谢分享!我又学习了!谢谢分享!我又学习了!

网友:
有价值在修。不出钱的。都懒得搞

网友:
应该是线路板线条断裂了,在显微镜下有可能发现断点。飞线成功也值得祝贺

网友:
一年到头真有几个拿机械键盘来修的,都打发走了,看来收个百八十的还有人愿意修

网友:
一个有品味的维修师

网友:
修一个东西,不是说能收多少钱,而是修好的那个成就感。

网友:
好像是海盗还是酷冷的键盘,楼主厉害哈

网友:
请用心回贴!瞎回复下次直接删除回贴

网友:
不要看本身的价值,只要愿意给钱,啥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