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笔记本换南桥后开机暗屏

楼主(2023-02-14):
如题,来时不开机 桥炸了,顾客描述是换屏没拔电烧的,

换完南桥后能开机  屏幕有图像无背光,外接不亮 没有图纸 ,技术有限也不知道怎么弄了
有大神愿意接手一试么?
搞得定的V我 18079990556.我板发你,你指导我修也行,我出一样的费用

网友:
有图像无背光  暗屏修起来就相对不难了  ,相关条件不多,重点排查下

网友:
19v   五条腿的LCDVCC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没有图纸这个问题可真是头疼呀,修好应该需要大量时间的

网友:
19V,开启,亮度调节,不外乎就这个几个原因,好好检查下,应该很容易搞好的

网友:
查屏供电电路

网友:
看屏是几针的,从屏往回查,不用图纸。大不了改一下。

网友:
换屏尝试   不行再从屏接口查19v  反推到公共点给屏接口的转换电路

网友A:
你这个还可以暗屏显示,上个月接了台一样的机器 也是同位置烧了, 南桥挂 一顿操作 最后电流能上到1.5左右 死活不亮机,供电都正常 就CPU集显没出

网友:
常规的屏供电,信号查不出来问题,一般就是cpu一起带走了

网友:
强行开启也没事啊!晕了,晕屏不是很好修吗!

网友:
好像有图纸

网友:
换屏烧的南桥,是否还是原来客户的屏,有没有换块屏试试

网友:
如果只是背光应该还比较好吧!屏幕没问题、供电没问题、强拉开启信号,就行了总比不能用强

网友:
没背光查下是没主供电还是开启和亮度控制

网友:
测屏上的电压。19V。开启电压。换一个烂屏。有没有背光。排除排线。排除屏。如果屏和屏线没有问题。问题出现在主板上。查保险和供电。

网友:
这还不简单吗 我修过类似的好几台了 都是带电插拔屏线烧的 屏供电 屏 网卡 pch

网友:
暗屏把接口电压发出来 帮你参考参考

网友:
这个破本很容易烧一套。桥,无线网卡,屏线,屏供电芯片

网友:
第一。 先测主板的保险 还有没有坏的。 特别是屏。 第二。 换桥以后有没有更新bios。 第三,上电,测屏那头有没有主供电 19v. 3.3v开启。 第四。打一下4对线的阻值看看。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不行就重新换一下,屏幕上有两个信号是桥发出的,我亲自遇见过。没有这两个信号,或者电压不对,屏幕暗屏。外接一切正常。内屏显示背光不亮。

网友:
查下高压条有没输出和灯管有没坏

网友:
换屏  完事查供电  就这些一样一样推断呗

网友:
这种情况换屏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可以暗屏显示,上个月接了台一样的机器 也是同位置烧了, 南桥挂 一顿操作 最后电流能上到1.5左右  ...

弱弱的问一句,集显何时出,时一瞬间还是持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桥的问题,不行就重新换一下,屏幕上有两个信号是桥发出的,我亲自遇见过。没有这两个信号,或者 ...

EDP  EDP EDP

网友:
南桥换到位了吗

网友:
查信号阻值

网友:
遇到过带电插拔屏线烧EC的,这种炸桥的真是少见

网友:
修暗屏都是有一套的呀看起来都学的可以熟练值得点赞

网友:
桥都能换好,这个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