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救命啊!热风枪无限烧保险丝

楼主(2023-02-14):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要用热风枪,突然没反应了,
风筒和烙铁都不通电。
简单看了一圈后,发现屁股有保险丝,打开后发现烧了。
然后网购保险丝,等了好几天。
今天保险丝到了,换上后依然烧!
一下子烧了好几个之后,我决定换个插座,然后就能用了,也不烧保险丝了。
后来我用电笔测量,
烧保险丝的插座都是左零右火,如图三。
不烧的是左火右零,如图四。
到底怎么回事啊大神们,救命啊!
好人一生平安,快救救孩子吧!

网友:
还有,在此之前我都用图三插座,一直没任何问题,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还有,换好新的保险丝,只要一插上图三插座,立马烧

网友:
左零右火才是对的

网友A:
谢谢,我想知道为什么左零右火,一插上就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想知道为什么左零右火,一插上就烧保险

这个是国标规定的,就是左零右火,,有人解释是为了插线时火线在左侧更安全吧,,

网友B:
这个是最权威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最权威的解释

大哥啊大哥,请你看看我的实际问题吧,求求了

我问的不是左零右火,左火右零的问题

网友C:
大哥你就是修电路的啊。如果插座检测过没问题,就拆开你的风枪检测下电路是否出问题了。

网友D:
你应该用万用表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风枪 是不是有破皮的地方 正常的情况下不管是左火右火都是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E: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风枪的加热丝坏了,你拆开风筒看看就知道了,那个电热丝都粘一起了,换个加热丝就好了

网友F:
不管怎么说,来这个平台的都是有一定电路基础

网友F:
不管怎么说,来这个平台的都是有一定电路基础奔着电脑维修来的。单相电器零火线不管怎么接都能正常工作,插上风枪就烧保险,就说明风枪内部有严重短路的地方,对于任何电器都如此,怎么能怀疑到插座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管怎么说,来这个平台的都是有一定电路基础奔着电脑维修来的。单相电器零火线不管怎么接都能正常工作,插上风枪就烧保险,就说明风枪内部有严重短路的地方,对于任何电器都如此,怎么能怀疑到插座呢?

网购保险管????维修一般都拉一坨锡线绑上!

网友:
不是插座问题。

网友H:
这种现象无法用科学来解释了!

网友I:
换好保险丝,万用表测量风枪电源线零火线电阻

网友J:
设备问题。火线和零线就是反接和正接。都不应该有问题。应该是有一个连接地线。地线和零线混一起了

网友K:
还能说什么呢 插排质量差 或者风枪电路还是哪里有问题了  搞维修的还用那么烂的插排不出问题都算捡到了

网友L:
大哥挺逗的,多半发热丝烧断短路了。

网友M:
发热丝和内壁短路,你换插座也不治本

网友N:
很严重的问题,要好好排查,绝对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O:
欢迎来到走近科学栏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用万用表好好检查一下你的风枪 是不是有破皮的地方 正常的情况下不管是左火右火都是不会烧东西的

好吧大神,我是新手,不知道查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风枪的加热丝坏了,你拆开风筒看看就知道了,那个电热丝都粘一起了,换个加热丝就 ...

拆了,加热丝肉眼完好。
换上新保险丝,风枪和烙铁开关都不开,只要插上电,立刻烧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怎么说,来这个平台的都是有一定电路基础奔着电脑维修来的。单相电器零火线不管怎么接都能正常工作,插 ...

没怀疑插座,我也知道是焊台坏了。我想知道是哪个部件损坏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就是修电路的啊。如果插座检测过没问题,就拆开你的风枪检测下电路是否出问题了。

大哥,我是业余爱好……我要是会检测电路,早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管怎么说,来这个平台的都是有一定电路基础

那以您的基础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购保险管????维修一般都拉一坨锡线绑上!

你最优秀了

网友:
我也知道不是插座……机器内部该查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现象无法用科学来解释了!

哎……学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好保险丝,万用表测量风枪电源线零火线电阻

这……对我来说有点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设备问题。火线和零线就是反接和正接。都不应该有问题。应该是有一个连接地线。地线和零线混一起了

恩,连接地线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能说什么呢 插排质量差 或者风枪电路还是哪里有问题了  搞维修的还用那么烂的插排不出问题都算捡到了

和插排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哥挺逗的,多半发热丝烧断短路了。

那为啥还能继续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发热丝和内壁短路,你换插座也不治本

那我应该检查哪、更换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很严重的问题,要好好排查,绝对不是这个问题

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

网友:
引用 网友O:
欢迎来到走近科学栏目

走进来就出不去了……

网友:
有进展了,大神们。答对的我挨个去感谢

听了你们的建议,我把加热丝部分拆了,然后焊台正常工作。看看能不能买到配件。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就是风枪的加热丝坏了,你拆开风筒看看就知道了,那个电热丝都粘一起了,换个加热丝就 ...

大神,确定是加热丝了,不过我的加热丝倒是挺新的,有可能是摔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设备问题。火线和零线就是反接和正接。都不应该有问题。应该是有一个连接地线。地线和零线混一起了

大神,确定是加热丝坏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大哥挺逗的,多半发热丝烧断短路了。

大神,确定是加热丝坏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发热丝和内壁短路,你换插座也不治本

大神,确定是加热丝坏了。谢谢但是为什么零火反接还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欢迎来到走近科学栏目

走出来了,看我最新更新吧

网友:
加热丝拆出来了,我用的很少,所以比较新。这次故障我个人感觉,是不小心摔了风筒。导致了大神们说的,加热丝和内壁短路。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大神,确定是加热丝坏了。谢谢

会出这种问题,你应该没装漏电保护空开。装一个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L:
会出这种问题,你应该没装漏电保护空开。装一个比较安全。

对,家里老房子,就一个空开,真没有漏电保护。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会出这种问题,你应该没装漏电保护空开。装一个比较安全。

确切的原因,是加热丝和风枪外铁皮碰到一起了。正在努力想维修办法

网友:
不知道该怎么阻止加热丝和外壳接触了,剪下了一段这个板,应该是云母板吧。在前面顶着应该就碰不上了。目前先凑合用吧,请问大神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确切的原因,是加热丝和风枪外铁皮碰到一起了。正在努力想维修办法

应该是发热丝跑位了,包裹的高温绝缘纸片破损碰到外壳接地,跑位应该是靠近接头位置,偏靠近的位置火线会跟地线产生严重过流回路,偏远的那头接火线就不会产生严重过流,如果插头地线去掉可能就不会烧保险了但外壳带强电,这也说明一点你家没装漏电保护开关有接空开会跳。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应该是发热丝跑位了,包裹的高温绝缘纸片破损碰到外壳接地,跑位应该是靠近接头位置,偏靠近的位置火线会跟地线产生严重过流回路,偏远的那头接火线就不会产生严重过流,如果插头地线去掉可能就不会烧保险了但外壳带强电,这也说明一点你家没装漏电保护开关有接空开会跳。

好的,大师,分析的很准确

目前家里只有一根火线,我该怎么办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好的,大师,分析的很准确目前家里只有一根火线,我该怎么办

最好当然是换发热丝,不想换把发热丝抽出来有跑位给他回位如果有断就比较麻烦除了压线端子压不然接不了,风枪壁找电风吹那种绝缘纸套下。

网友F:
还准备修电脑呢,一个风枪还用还用别人分析?前面已经有人给你分析过了,有严重短路,按这个思路查找即可,别人不可能给你确定具体哪个原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好当然是换发热丝,不想换把发热丝抽出来有跑位给他回位如果有断就比较麻烦除了压线端子压不然接不了,风枪壁找电风吹那种绝缘纸套下。

嗯,我把突出的发热丝按下去了,用云母片顶着绝缘,风枪就好了。准备淘宝一个加热丝备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准备修电脑呢,一个风枪还用还用别人分析?前面已经有人给你分析过了,有严重短路,按这个思路查找即可,别人不可能给你确定具体哪个原件坏了。

谁说我要修电脑了?

你爱看看,不爱看拉倒

网友:
爱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网友P:
枪筒里加热丝和金属外壳有云母绝缘片的。看是破损有碰到了。

网友(2023-03-17):
大家的发热丝碰内壁都会这样的,不是个例。都会烧保险。跟零线火线顺序没多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P:
枪筒里加热丝和金属外壳有云母绝缘片的。看是破损有碰到了。

摔地上了,铁丝碰铁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