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的笔记本

楼主(2023-02-15):
摔了一下,开机就这样了,反复的重启,进不了系统

网友A:
进PE看看,能进就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B:
BIOS问题,刷BIOS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看看,能进就重装系统试试。

快进桌面的时候就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刷BIOS呗

刷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