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修一张HD5670显卡

楼主(2023-02-15):
当时改了华硕HD5670显卡的BIOS,黑屏,刷入备份的BIOS文件,还是点不亮,请教大佬们该怎么修?

网友:
哪里能找到这卡的电路图?

网友A:
估计是备份的固件有问题

网友B:
软件识别bios芯片后备份的吗?没识别就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识别bios芯片后备份的吗?没识别就遭了

通过GPU-Z备份的,不是把芯片吹下来备份的,看来软件备份的不牢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备份的固件有问题

这卡不值钱,就当练手了

网友:
最近总看b站那些显卡维修佬的视频,想着自己来修修显卡的,结果刚开始就翻车了,对了低端A卡的测试软件,谁有啊?
坛子里的大佬设置门槛,萌新看不到,谁能把门槛给拆了

网友:
用GPU-Z备份的白搭。得把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重新从网上找来了一个BIOS,把芯片吹下来,用土豪金编程器刷了一下,然后焊回去,见证奇迹,居然点亮了,看来有个靠谱的BIOS是多么重要,这卡就是个亮机卡,练练手不错,有512M和1G两个版本。
我把找来的BIOS传上来,512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GPU-Z备份的,不是把芯片吹下来备份的,看来软件备份的不牢靠啊

是的,软备份可能会有问题,新手用ch341a就行,编程软件识别了bios芯片再备份几乎不会出问题的,在网上找找有没有可以用的bios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有用

网友:
这个卡看起来可以

网友:
备份是否成功,这个只能测试后才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