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连供机如何排空气?

楼主(2023-02-15):
我把管子从墨囊上面拔下来,然后用针管吸掉空气,火速插回原位,但是墨水一会儿就回流了,我把墨仓的三个塞子都塞住,也只是回流慢一点,管子还是一会儿就变成空白的。然后把墨囊连着管线拔下来,另一头又是很大的海绵,这要怎么插针管排空气啊?
型号tr7550。

网友A:
你抽的时候把连供的盖子要全打开,当墨水到墨盒里面后,确认管内无空气,再盖上盖子。用一段后也会进空气的。墨盒插头那里没有密封。还是EPSON出的一体机原厂连供不错。我这里有台L565,放了几年拿出来用,发现只有红色,清洗了十几遍打印头,居然好了。颜色全出来了。差点儿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抽的时候把连供的盖子要全打开,当墨水到墨盒里面后,确认管内无空气,再盖上盖子。用一段后也会进空气的。墨盒插头那里没有密封。还是EPSON出的一体机原厂连供不错。我这里有台L565,放了几年拿出来用,发现只有红色,清洗了十几遍打印头,居然好了。颜色全出来了。差点儿放弃了。

我这个是佳能的爱普生的,出墨口是一个圆孔,很好抽空气的,这个佳能的就很无语了,那么大一个椭圆形的海绵口,我怎么抽空气?

网友:
不要把墨盒拿下来,把墨盒加满,然后打开墨仓盖子抽墨,抽满了管子就把墨仓盖子盖上就插回到墨盒里就行了,确保不要漏气,不然会漏墨或者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