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G5-5500 BIOS 保证OK 板号19795-1

楼主(2023-02-15):
这个是TB 50买的 开机按AIT+F 风扇就正常  在就会提示选择机器型号 进BIOS把机器序列号填进去就OK  测试了 不是改的BIOS  没发原BIOS给别人 这个好像是原厂BIOS

TB 50涔扮殑BIOS 纭畾鍙互.rar

网友:
重新发一次 两个一起写

网友(2023-03-22):
啥意思?用重发的那个是吗?

网友A:
大家下载最后他从新发的绝对好使 ,风扇不高速转按ALT+F  好用 服务编号能写进去,这款其他人发的都不好用,就这个人好用,谢谢了

网友:
测试第二个重发的bios是好的,第一个未测试。可以写入序列号 ,alt加f可以关闭风扇狂转,选择型号后开机进系统正常。

网友(2023-05-10):
2楼的那个  测试完全正常

网友(2023-07-02):
引用 网友A:
大家下载最后他从新发的绝对好使 ,风扇不高速转按ALT+F  好用 服务编号能写进去,这款其他人发的都不好用 ...

请问从哪里下载重发的,就是上面这个吗?急用谢谢!

网友(2023-08-30):
2楼发的BIOS测试是好的,秒亮

网友(2023-10-03):
绝对可用,G5 5500亲测,最初的故障是上电灰屏,拔掉内存有内存报错,拔掉屏幕没有屏幕的报错,估计就是BIOS问题,刷了楼主的问题,秒亮,解决问题,多谢分享

网友(2023-11-15):
确定好用  放心下载

网友(2024-01-21):
Thank you very much, Sir.

网友(2024-03-05):
可以用,快速服务代码,和service tag都可以保存。

网友(2024-06-19):
两个都刷了,一切完好!

网友(2024-10-26):
都刷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别处下载的保存不了序列号。

网友(2025-05-05):
靠近桥的刷了8M,上面的刷了16M,是刷错了吗?

网友:
我刷了2个,风扇狂转,按键不灵,断电后按电源键没有反应,键盘灯都不亮。

网友:
请教正确的刷bios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下载最后他从新发的绝对好使 ,风扇不高速转按ALT+F  好用 服务编号能写进去,这款其他人发的都不好用 ...

请教一下,有两个文件,一个8M,一个 16M?

网友:
I7 10代的刷完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