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820-00165

楼主(2023-02-15):
开机电流调动,无显示,键盘大小写无反应。 正在刷BIOS中,还有其他问题导致吗? 内存 或者CPU?

网友:
好多原因都可以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A:
刷了BIOS.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BIOS.解决问题

苹果BIOS坏的真不多!

网友B:
这样操作没问题,一般先刷BIOS,避免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操作没问题,一般先刷BIOS,避免走弯路

三板斧先干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