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卡开机发热

楼主(2023-02-15):
昂达主板卡开机发热,一直滴-重启-滴-重启图片红框内芯片发热严重,芯片是D3006和D3004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是什么原因照成的?

网友:
这是不是内存供电的管子?量量电压是多少,有示波器看看输出电压波形,这是跟B站维修姥学的

网友:
这是内存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