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x470卡cpu灯维修

楼主(2023-02-15):
    一个x470主板开机亮cpu灯点不亮,经过检查发现内存的smb_clk电压不对,电压3.96了,正常是3.3,这个位置

然后经过查找是由vcc3经过一个2.2k电阻过来,再经过一个0r电阻换个马甲sclk0,还连接了好几个地方,然后一个个排查,先断开0r电阻vcc3通过2.2k电阻过来后是3.3,可以判断是后极哪个芯片抬高了这个电压,人工一个个芯片拆

当拆掉这个芯片的时候电压恢复正常,同时这个电压还去到了供电管理芯片那边,换个芯片上去开机一路跑码开机

到此维修结束,但是问题来了内存插槽这里被烤糊了,我贴了一层锡纸还是糊了

请问各位用风枪的时候怎样防止旁边的塑料烤糊,

网友A:
这个地方用烙铁拖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用烙铁拖一下就可以了

用烙铁拖锡拆焊吗

网友:
就是贴锡纸,多粘一层

网友B:
风枪嘴,换小口径的,塑胶座包上锡箔纸挡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枪嘴,换小口径的,塑胶座包上锡箔纸挡住

包了一层锡纸还是糊了,锡纸是那种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包了一层锡纸还是糊了,锡纸是那种粘的

其实就是包锡纸,只是你包得少,我是四层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包锡纸,只是你包得少,我是四层起步。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这是超频芯片,坏的特别多,还卖的挺贵的,几块钱一个。以前修板修的多的时候,买了20个这种芯片,一个月用完

网友:
用铝片挡住不要接触塑料就好了,这样热风过不去

网友:
你这是看图纸查的线路吗?

网友:
预热台加疯抢,很容易拆下来,吹不糊的,或者锡纸下面垫卫生纸,也管用

网友:
这个修过两张全板电压正常不跑码的,由于没点位图纸,已经做成料板拆光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