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pcie接口的时钟电压是固定的0.4V···

楼主(2023-02-15):
我一直以为pcie接口的时钟电压是固定的0.4V···遇到0.5V或者以上的,我大部分判断为桥有问题。(时钟集成再桥里。)
今天遇到个时钟电压高的,居然主板,是好的。可以点亮的。。。。

网友A:
挂一个逻辑分析仪看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挂一个逻辑分析仪看一下就行了

是啥东西。这个正常,我见过185.1v.1862.0v

网友:
一半0.4~0.6左右把

网友:
基本都在0.4V,没有偏高的。

网友:
我遇到的大部分是0.4左右的,长见识了

网友:
0.45左右 应该和各位使用的万用表有关

网友:
我修的那个B360M-PIXIU 时钟了是0.52  搞不懂了主板带DVI和HDMI用I5 8400核显竟然不亮

网友:
主板体制问题吧

网友:
新的主板集成方式吧

网友:
用万用表测就能知道时钟好坏第一次见

网友(点评):
“万用表修供电的,都是菜鸡”网上都这么说,说的很对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