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主板电源开关按钮

楼主(2023-02-15):
这是一块R9000P主板,把主板上的电源开关按钮焊到下面SW8也能实现开机功能吗?还是只有一个有效,还是两个都有效,麻烦大佬解答下,谢谢

网友:
根据你壳子走就行了  开关换个位置估计就是另一个型号的了

网友:
如果两个是并联的,就一样都有效

网友:
可以。15吋和17吋的机子位置不同

网友:
不同型号,同一种主板

网友:
C壳不一样 开关的位置就不一样了。 拯救者很多主板板号是一样的但是机器的型号不一样。C壳就点不一样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意思嗯  跟换开关位置有什么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意思嗯  跟换开关位置有什么用吗

好奇这两个开关是不是通的,如果是通的,在焊一个开关可以随意换壳,比如R9000的壳换到R7000

网友:
量一下两个开关通不通

网友:
接电源拿两根笔点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
的看你C壳的开关触点啊

网友:
就算两个开关都起正常开关的作用 你C壳的接触点不一样啊?难道要换C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