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不定时关机

楼主(2023-02-15):
台式机不定时关机  插usb设备后电脑自动关机 亦或者死机
发现是前置USB连电了 斗烧糊了 更换狗反复测试没问题

网友A:
没说明改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都烧成这样了,当时那USB设备估计也OV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说明改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你这真是纯纯小白 我是直接换掉了前置

网友:
错别字太多

网友:
你是来混经验的吧  有些时候是故意的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