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1005 报代码B0605

楼主(2023-02-15):
2014年9月以后都是新主板,换U5搞定。

网友A:
请标记一下换的U5位置有些人眼睛不好使 标记一下一目了然哦 我找了好久没看到

网友:
C147下面那个48芯片啊 用刷数据吗还是直接购买同型号芯片更换

网友:
同问这个里面有没有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标记一下换的U5位置有些人眼睛不好使 标记一下一目了然哦 我找了好久没看到

第二大的那个芯片啊,图中央上面点的长方形芯片

网友:
那个芯片,是存贮芯片

网友:
拍照反光了没看清不过没遇到过呢 就是遇到了去哪了弄芯片换直接购买同型号的直接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