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75MU3+主板挑内存问题

楼主(2023-02-15):
如题,手机8根2G内存,4根4G内存,只有一根2G的单面条可以正常点亮,其他所有内存都卡55。CPU也换了几个,一样只有这一根内存条能够点亮!没有示波器,有没有高手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建议测量一下内存的各个电压是否达到额定值了。

网友:
换个CPU可能有惊喜,哈没看到楼主已经试过了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内存不识别的原因是有的主板厂家和某些内存厂家的合作关系不同,故意设置的障碍。一般主板厂家更新一下bios 就可以搞定,但是更新bios 是有风险的。现在的内存好多都是刷新频率或是重组的,我一般都用拆机条,金手指必须保证光亮无氧化,如果是两条最好选同品牌同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