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you help me to get actual it's parts number ?

楼主(2023-02-15):
Can you help me to get actual it's parts number?

网友:
找不到型号,

网友:
可以把芯片干下来,托平,然后翻过来拍照,然后用淘宝识图
也可以根据芯片是哪里的供电,去找料板找到引脚布局一样的,干上去测量不短路就可以上电试试

网友A:
华为的笔记本上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笔记本上的吗

Yes its huawei matebook 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笔记本上的吗

Yes it's a Huawei Laptop.

网友:
5V的 还是3.3V的

网友:
This chip is used at many places.

网友:
主板的版号是多少,我看看我有没有图纸

网友:
可以把芯片干下来,托平,然后翻过来拍照,然后用淘宝识图
也可以根据芯片是哪里的供电,去找料板找到引脚布局一样的,干上去测量不短路就可以上电试试

You can dry the chip, TOP, then turn over and take pictures, then use the Taobao knowledge to power it according to the chip, find the board to find the pin layout, do it, don't short the way, you can try it up.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芯片型号、

网友:
像是这个!!!

网友:
TPS51396RJER 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