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5559进系统用PE装系统都一卡一卡的

楼主(2023-02-15):
有规律的卡,几秒卡一次,卡一次大概二三秒左右。鼠标都能卡出影子来。。。屏幕上方有横纹,屏幕闪,变色。换过新硬盘,换过内存。都一样,请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哪个位置的问题!在此感谢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佬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weiqu:

网友:
自己顶一下:bukaixin:?

网友A:
检测一下显卡供电是否稳定、显卡是否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显卡供电是否稳定、显卡是否虚焊。

谢谢指点:kaix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显卡供电是否稳定、显卡是否虚焊。

要是出在显卡上那核显不就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出在显卡上那核显不就坏了。

先加焊,不行再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加焊,不行再换。

嗯,加焊试试

网友C:
先别急着修,, dell 的机子必须要原装适配器。。 不然会导致异常的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别急着修,, dell 的机子必须要原装适配器。。 不然会导致异常的卡顿

几秒卡一下  装系统都是一样的  在PE系统里都一样卡,用电池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加焊试试

这种问题维修需要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显卡供电是否稳定、显卡是否虚焊。

维修这样的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