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选信号是南桥通过cpu的寻址信号译码过来的吗

楼主(2023-02-16):
开机CPU通过前端总线的AD0-AD31地址线发送寻址信号寻找自检程序。现在这个板子八脚bios,有输人和时钟,无输出和片选信号。问题没有搞清楚前,勿轻举妄动,东吹西吹把人家东西搞坏。经验告诉我,大件损坏概率较低,十有七八是某个小电阻损坏,非常难查。

网友:
你是提问的?还是分享技术啊?

网友:
好厉害啊 打个太牛了

网友:
对  没有中心思想啊

网友:
这个主板还有什么价值维修吗

网友:
这种不要搞了,放弃最好

网友:
这思路没问题

网友A:
大半夜的,一通废话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半夜的,一通废话么

你讲讲,我估计你啥也不懂,你说两句内行话听听

网友B:
维修过程很重要,修成功了比捡到金子还知足,这就是一个维修人的真正初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过程很重要,修成功了比捡到金子还知足,这就是一个维修人的真正初衷!

你说得对就是找乐子,反正都是不值钱的板子,不然搞得心情不好,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C:
这种板子直接不修,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直接不修,浪费时间精力。

看来你还是个小白,有机器码懂吗?具体怎么pojie,那个是软件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还是个小白,有机器码懂吗?具体怎么pojie,那个是软件的事

噢噢 能收高价就值得修,否则费劲巴力修好收几十块钱,不如去要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噢噢 能收高价就值得修,否则费劲巴力修好收几十块钱,不如去要饭了

就几十块钱,坏了也不伤心,没有风险。到处拆下来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几十块钱,坏了也不伤心,没有风险。到处拆下来研究

弄半天还是个不值钱的货啊。。。扯什么机器码破姐。。。。
给人的感觉还以为是产线上用的机器,客户只能花高价修好不能找别的主板替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半天还是个不值钱的货啊。。。扯什么机器码破姐。。。。
给人的感觉还以为是产线上用的机器,客 ...

谈点有用的吧,能让别人受益的,p话连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