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狂龙H310CM-VH3 V2.0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3-02-16):
经检查无3VSB,且U16发烫,测量6脚短路,拆除U16任然短路,最后确定桥坏。将桥拆除后短路点消失,3VSB恢复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桥坏没有一点维修价值

网友:
这种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对我等来说,最无奈的就是桥坏

网友:
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可以断定,这块板子算保费了?

网友:
桥芯片的钱都可以买块二手主板了。

网友:
感谢分享小伙子牛

网友:
像这种的直接打USB对地阻值,直接给判断桥的好坏

网友:
这种烧机 桥大部分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