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只能读固态不能读取机械硬盘

楼主(2023-02-16):
B450 技嘉的 发现只能读取固态,机械硬盘插上去没反应

网友:
建议把故障详细现象和已经做过的测试详细描述,方便进一步判断

网友:
111地方人大

网友:
机械硬盘可能耗电稍微大一点,是不是你的数据线有问题,或者电源有问题

网友:
说具体点才能帮到你哦

网友:
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首先刷bios看看

网友:
为什么你不把硬件环境介绍全面,太懒了。这里是人间不是天堂,我们是通过文字交流的,不是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