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螺丝拧花了,大伙都怎样取出来的?

楼主(2023-02-16):
拧
笔记本
螺丝,由于螺丝太小,螺丝刀给拧花了,螺丝又太深入,一时想不到办法,大伙有什么建议都可以说说
最佳答案
u1481037
PPD搜断丝取出器
笔记本

网友:
PPD搜断丝取出器
VXT2plQ0
感谢

网友A:
**螺丝刀,按住了使劲钻就出来了
VXT2plQ0
十字已经变成圆圈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按住了使劲钻就出来了
十字已经变成圆圈了

网友:
如果在深处细烙铁加热后取出来

网友:
破坏掉,然后告诉客户,要换壳子,又是一笔财

网友:
螺丝刀怼上去上502!或者一坨锡

网友:
PH1或者PH2电批用力打就下来了

网友:
小点的钢钻

网友:
打磨笔轻松拿下

网友:
找个好点的螺丝刀,全凭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