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7000-14ikbr +VSYS 短路

楼主(2023-02-16):
各位大师
7000-14ikbr  330s_kbl_mb_vd9   +vsys   短路,5V 烧机  5.5A   没有发热的地方

指点一下  。大师们

网友A:
查了 一天    最后是一个 小小小小 的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 一天    最后是一个 小小小小 的电容短路

那个电容 短路啊  我也是 这样的情况

网友:
C5910C5910C5910C5910C5910C5910C5910C5910C5910C5910C5910

网友:
3v 5v 电路本来就是大电流电路 不要什么都烧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