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牌2060,找了一个驱动签名有问题

楼主(2023-02-16):
禁用可以正常使用,签名报错怎么解决有没有大佬遇见过怎么改
window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不明白。

网友:
先换个主板试试吧,不行刷bios

网友:
官网下别的版本试一下

网友:
解决了,以后你们用到,进系统高级设置禁用显卡签名驱动启动再装官方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