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3400

楼主(2023-02-16):
vostro 3400 版号LA-K034P BIOS能识别声卡管理器没有声卡驱动官网下过BIOS也管网升级过声卡芯片换过

网友:
BIOS中的声卡信息,是预先写入BIOS数据中的。所以还是要按照不认声卡的思路来修。芯片换过,检查供电,复位,数据总线阻值。数据总线上的耦合电容。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有通病,我也遇到一台,研究中
不识别声卡设备,升级过BIOS   芯片CS42L42

网友A:
有修好的不,手上正有一台,没头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修好的不,手上正有一台,没头绪

修好了不
手上也有一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不
手上也有一台

您好,这个问题修好了吗?是声卡芯片故障吗?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有通病,遇到一台,风扇狂转,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这个问题修好了吗?是声卡芯片故障吗?

还没修好

网友:
我也接着一台,同行送来的,插外置音箱损坏的,直接识别不到声卡设备,看着都说没修好也没敢动,

网友:
没呢,还给客户了,怕搞得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