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stro 3400-版号LA-K034P图纸首发,声卡通病

楼主(2023-02-16):
vostro 3400-版号LA-K034P图纸首发,声卡通病

vostro 3400-版号LA-K034P图纸 (2).rar

mmbest -5 -5 抄袭帖!确定不是首发。瞎说

网友:
怎么会是首发呢?你是第三个发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1794-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9299-1-1.html

网友:
一般坏哪个呀 ,呵呵

网友:
说一下,那个位置的故障,我也遇到一台,没有声卡设备,升级过BIOS ,故障依旧

网友A:
通病 哪里问题   刚好手上有一台

网友B:
这个型号总共接了4台,没过保送售后了,有一台修了一个月还没修回来,都是声卡找不到设备,有些是声卡时有时无不稳定

网友:
这个声卡问题怎么修呢,有知道的不,帮下大家哦

网友:
这个声卡换芯片能不能行   最近老是碰见dell各种声卡网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哪里问题   刚好手上有一台

您好,这个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
真是通病啊  谁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C:
我也遇到了 还在研究 没有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 还在研究 没有解决

换声卡功放这些是解决不了的,试过了。扔一边不忙时候研究

网友D:
售后说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售后说是CPU的问题

当时给的建议是花钱买个延保,然后去保修换主板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有时候开机就能认到声卡,测试播放声音很久都没事,只要重启系统就不认声卡了,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声卡选项,不像是声卡本身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声卡功放这些是解决不了的,试过了。扔一边不忙时候研究

你那台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那台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总共这故障接了四台,有一台戴尔售后保修了一个月还不稳定有时候设备,其中一台修了下,换了声卡功放供电这块不行放弃,反售后。你可以买块料板,慢慢换慢慢测

网友:
声卡通病处理好了没有

网友:
修了两台,冷机有声音。开机十分钟后放音乐一切正常,只要重启就没有声音,严重的有可能连声卡设备都找不到。
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网友:
我也在修这型号的,也是无法找到声卡,换声卡芯片,功放还有UA4芯片都不行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通病以后,就简单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通病以后,就简单维修了

都还没有搞定是哪里的问题呢。你这就简单了?哈哈

网友G:
此主板用的是低温焊锡,CPU虚焊,重置CPU就OK了、

网友B(2023-03-18):
引用 网友G:
此主板用的是低温焊锡,CPU虚焊,重置CPU就OK了、

估计南桥问题,测试看稳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此主板用的是低温焊锡,CPU虚焊,重置CPU就OK了、

刚刚重植了 还是一个样 没有试过 不要胡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此主板用的是低温焊锡,CPU虚焊,重置CPU就OK了、

你重植过?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南桥问题,测试看稳不稳定

就一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重植过?好了吗?

;P;P

网友:
有没有人换CPU试过,能不能好,我也遇到过好几台。后面都换板了

网友:
刚好手上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总共接了4台,没过保送售后了,有一台修了一个月还没修回来,都是声卡找不到设备,有些是声卡时有 ...

能告诉什么问题吗

网友I(2023-04-18):
声卡故障已修复,想解决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声卡故障已修复,想解决私聊

牛B:P

网友:
la-k034p 声卡通病公布。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37906-1-1.html
(出处: 迅维网)
验证过的说一下

网友:
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3-05-28):
手上一台 风枪稍微加热了一下CPU 声卡就认了。估计是CPU虚焊。不过还是还给客户了。毕竟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
延保送售后,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声卡通病是什么?cpu吗?

网友:
这个声卡通病是cpu

网友:
刚接一台,准备搞CPU看看。有些人格局真的太小了不肯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通病以后,就简单维修了

你怕是想得简单哦

网友(2023-07-02):
为了一个声音动CPU 感觉有点不值啊

网友J(2023-12-21):
接到一台  找不到声卡 恢复bios出厂设置又可以识别 过一会开机又不识别  难道是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接到一台  找不到声卡 恢复bios出厂设置又可以识别 过一会开机又不识别  难道是CPU吗

这台电脑通病还没找出来,有很多同行焊CPU或者重值CPU解决,后面电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