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7 ,不发出s4信号,

楼主(2023-02-16):
这个机器,用别人备份的BIOS刷进去,触发后不发出S4信号,用工厂bios,刷完可以出S4,并且内存供电等都开启了,但是USB没有电压,屏幕长亮logo,大概15秒断电,大概哪里问题??是有电压没出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机器能触发基本屏就会亮logo,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换CPU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能触发基本屏就会亮logo,条件允许的话,可以换CPU试

没有那条件,可以亮logo,感觉cpu虚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条件,可以亮logo,感觉cpu虚了吧?

没有条件那没办法,这种情况一般要是我已经通过换CPU排除问题了。不一定是CPU问题,但概率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条件那没办法,这种情况一般要是我已经通过换CPU排除问题了。不一定是CPU问题,但概率很大

确定了,cpu问题,我用电陶炉加焊了,可以正常使用了

,700块收的,换了pro5没瑕疵屏幕,自己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定了,cpu问题,我用电陶炉加焊了,可以正常使用了,700块收的,换了pro5没瑕疵屏幕,自己用

自己用居然用没瑕疵的屏,太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居然用没瑕疵的屏,太浪费了

自己肯定用好的呀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