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主板mos驱动ic型号

楼主(2023-02-16):
主板asus a320m-k 1.03,触发保护,打4p 12v阻值是正常的,换了上下管无果,怀疑是mos驱动ic问题

按ic上丝印查不到型号,求教彦祖。
FG
SGF852
这是什么型号的ic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位置的

多谢,确实是这个位置,但是这个图纸是1.02版本的,我的1.03板子和他1.02不一样

网友:
淘宝找到一个图up1909q,不知道是不是,感觉供电脚参数不太像,板子上实物是12v,up1909的型号参数是5v供电。

网友B:
你们干维修的对这些管子命名真的不熟悉啊,怎么修?
这就是一颗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干维修的对这些管子命名真的不熟悉啊,怎么修?
这就是一颗mos管!

真不是,这是mosfet driver,受电源控制芯片控制,控制上下对管

网友:
找到了 up1962qdn8 丝印FG

网友:
你两个板子对照一下,是不是引脚定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