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一开关三级管成功修复一块耕昇GTX750显卡

楼主(2023-02-16):
无短路,上电不显示,DDR_V电压0V   修板15分钟,编缉发贴都要一个小时!
码字不易,如果对您有用,请鼓劲一下,谢谢!

网友:
DDR_V来自下图IC第八脚

网友:
IC工作条件不足,测第七脚受W1A集电极

网友:
Q511的基极接背面这个三级管的集电极

网友:
从这个图上,大家就知道答案了。是的,更换Q508后,上电一切正常 !上一张亮机图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有效,谢谢!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下次可以把内容发在一起,不必每段一个楼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
下次可以把内容发在一起,不必每段一个楼层

老师好!我也想发在一起,可是不会文字和图片混编,图片全部在下边,是没有权限吗?

网友:
SDF DSD FDS FD

月饼 -14 恶意灌水,1个字扣1分,包括空格

网友:
这个芯片是显存供电的吗?

网友:
显卡 没图纸,都是自己分析

网友:
显卡值200 呢

网友:
这种没有电压的 我直接上拉电阻强制开启

网友:
谢谢分享,真好用得到

网友:
8120 的开启三极管

网友:
直接拆掉Q511就可以,都不用装上去了,修过很多类似的,找到控制芯片的脚位图,一般不出供电的都可以修好。

网友:
故障好修,发帖不易

网友B:
有图纸吗?发一下
ljj55460
没有图纸,都是自已跑线路
详情

网友(2023-05-17):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吗?发一下
没有图纸,都是自已跑线路

网友:
RT8120A 常客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