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公模机的重大设计缺陷

楼主(2023-02-16):
最近仅仅一个月在我们服务站就见到4-5台烧坏的机器,全是烧CPU没救了,而这款主板则是蓝天代工的,这款模具多是高U配低卡系列,如雷神,战神,机械师T58 10代系列最多。烧的位置是集显供电VCCGT,我个人猜测是散热模具设计出现重大缺陷,因为VCCGT这一路供电并没有散热器压着,猜测是芯片工作温度过高引起烧坏,让广大消费者损失惨重,几乎所有主板报费。就算没明显烧坏的,19V直接烧U了。修了一台没明显烧坏的,修好还能显示但是死机,基本是死U.

 会员468803100鑫豆2025-11-7 10:25
 会员25659100鑫豆2025-10-28 20:50
 会员482992100鑫豆2025-9-4 10:12
 会员1158772100鑫豆2025-8-6 18:34
 会员969245100鑫豆2025-7-31 16:01

网友A:
刚看见说蓝天的供电芯片都加密了,这是不是真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看见说蓝天的供电芯片都加密了,这是不是真的哦

现在很多芯片都是带程序。。。数字供电芯片也不例外。

网友:
芯片烧毁很正常吧。要看是不是设计缺陷,可以最高负载跑,然后用温度探头连接仪器看看工作温度多少就可以了。这个芯片是定制的么,看看温度的线性曲线图的工作参数

网友C:
这种小长方形复合MOS管太容易烧了  华为 蓝天 惠普都容易烧  一烧CPU基本都带走了

网友:
蓝天的这个和显卡供电都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长方形复合MOS管太容易烧了  华为 蓝天 惠普都容易烧  一烧CPU基本都带走了

容易设计,省布局空间。PCB拉线的时候没那么复杂,画过板子的人都知道。

但有些时候烧,是因为G极控制条件问题,导致没有完全开启而内阻增大,通过电流大的时候就损耗的很严重

网友:
新型供电芯片还需要刷程序配置参数。

网友:
最讨厌带程序的。。。。。。。。。。。。。。。

网友:
高薪聘请维修师傅,我这仅修苹果笔记本主板。要求要有维修苹果笔记本主板的经验。包吃住 有意者请加微信:qmny520

网友(点评):
有招聘专版!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现在是到处带程序,到处全集成。一点小问题可能就和重要芯片有关,维修越来越难了

网友:
也遇到过几台,,,基本报废,,拆配件用

网友:
太难搞了现在!

网友E:
个人感觉10代U新功能增加,但制程没有提高,所以功耗比较大容易烧

网友:
我去 我现在手里面就有这么一台 一模一样

网友:
华为联想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缺陷对我们维修的来说可惜了

网友:
遇到一台一样的

网友:
遇到很多台了, 一到换u客户基本上直接放弃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10代U新功能增加,但制程没有提高,所以功耗比较大容易烧

9代用这种芯片的也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看见说蓝天的供电芯片都加密了,这是不是真的哦

不一定是加密,有可能是带程序。跟别的品牌不通用

网友:
都这样,还有PD芯片带程序的,根本搞不好

网友:
不仅仅是蓝天代工的  别的工厂也一样  Dell(外星人)  Acer 联想 华硕(ROG)都一样

网友:
供电管烧U的现在见的真是不少。个人认为还是设计或器件选型问题。

网友:
设计缺陷  芯片烧基本上U就报废了。

网友:
华为  荣耀 都烧 太多品牌了, 只要用这种复合供电模式就烧

网友:
看来厂家的设计以后要搞死第三方维修了,都是苹果带坏的,高度集成、什么零件都带程序

网友:
这供电芯片有毒,好多都烧

网友:
人家 价格便宜 跑分也高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买 。直接让他们报废吧 。让再买一个同型号的去。

网友:
同样有一台

网友:
就国产这些品牌  质量只能说马马虎虎

网友:
这也太好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容易设计,省布局空间。PCB拉线的时候没那么复杂,画过板子的人都知道。

但有些时候烧,是因为G极控制 ...

牛呀,到是明白人,

网友:
这路烧的了机器多得去

网友:
现在芯片都带程序还不得搞死人

网友:
我也碰到二十台左右。基本修不好。也不敢换cpu怕没过多久又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小长方形复合MOS管太容易烧了  华为 蓝天 惠普都容易烧  一烧CPU基本都带走了

联想也是

网友:
我正在修这款神州的,换了芯片能先吃,进系统就卡死 PE也是 看来多半都是U挂了,准备打包抬走了

网友:
蓝天战斗机  问题多多

网友:
联想华为HP 也有通病

网友:
最近修的好几台机器都是芯片带程序只能找一样料板拆、、

网友:
薄款的  小米  和  华为,神舟战神。这三个品牌见得最坏这个情况的。不知道是这种集成是MOS管的供电芯片是质量不好,还是散热没设计好,坏得很多且连同用电器烧掉(CPU或GPU)

网友:
这玩意最垃圾了

网友:
好多就是烧这块

网友:
大家一起搞钱         完全不顾及体验感

网友:
这样的设计我已经领教过了联想的小新AIR都是这样设计的CPU供电稍微进点水只要是CPU供电那个地方都很危险

网友:
见过几台华为和荣耀的也是类似问题,CPU一起烧了

网友:
芯片带程序难搞哦

网友:
带程序的麻烦

网友:
去年接到一台联想本本也是,一个小小的内存供电烧黑了,19V直接进U。一个的U问了要两千多,还不一定是好的,直接报废。芯片做小了不一定是好事

网友:
学习了 写的很详细

网友:
我也遇到几台了 都是集显直接短路了,CPU也烧了。不单蓝天 用到这个芯片的都会烧。

网友:
这种复合的芯片容易烧,不止蓝天的,遇到好多了

网友:
还有一款是广州生产的叫大麦电脑也是这个蓝天摸具,经常烧掉蓝桥

网友:
遇到好几台,客户说都是几个月不用,插电开机就坏,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之前华为不是也是好多都烧CPU,以后的机器,难啊,估计电源供电类的很少出问题了,就像电视,现在都是3年这样。屏挂了,还没等到背光老化,屏就坏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都这么恶心了吗

网友:
蓝天板子质量有点差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差的散热主板

网友:
听说10代开始 显卡 CPU IC都是加密的 但是我修了两台10代雷神 都是显卡IC问题 TB买来的IC装机就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芯片都是带程序。。。数字供电芯片也不例外。
听说10代开始 显卡 CPU IC都是加密的 但是我修了两台10代雷神 都是显卡IC问题 TB买来的IC装机就能用

网友:
硬件设计师的锅

网友:
明明又设计缺陷 还拿出来卖!没整

网友:
这种坏了,只能换板,都不用修了,厂家多卖主板了

网友(2025-04-15):
MOS管过热一般是没有工作在合适的区间。

网友:
这算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