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开机电压是不是1.8

楼主(2023-02-17):
这个标注好像电压应该是1.8v的,测试开机键3.3,音量上和下都是0v。正常吗

网友A:
就是3.3V的,上面不是有一个3.3V的上拉电阻吗,1.8的那个不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3.3V的,上面不是有一个3.3V的上拉电阻吗,1.8的那个不是的

已经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