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压低导致不触发!!!

楼主(2023-02-17):
iO 复位脚电压只有0.8v   上拉电阻不知道多大的换了1K后恢复正常开机!!

网友:
高手,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
高手在迅维,谢谢分享哥们儿

网友:
高手如何检修的

网友:
据我仔细观察,主板真像传说中的x58

网友:
高手,学习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
是EC的复位电压吗??

网友:
高手在迅维,学习了

网友:
少见,一般都是io坏

网友:
经验很宝贵